主机装不了系统修复记

楼主(2011-08-08):
       昨天晚上接一主机,客户自己说装不了系统,装系统GHOST过第二遍时到解压驱动时马上蓝屏,以前自己装过系统都可以装.根据客户的描述首先分区格式化硬盘再装,还是老问题,蓝屏.
     蓝屏代换是0X0000000A(中间还有四组0X00000002,0X8180000EB等等)
      接着试着进一下光盘PE系统,不行,提示文件WIN7什么出错.根据以前的经验,换内存再试,还是进不了PE.再仔细检查一下主板,没有发现什么电容鼓包之类的明显故障,因为电容有可能引起这样装不了系统的情况.没办法,把内存供电芯片6030A换了再说,再装,还是不行,把旁边的电容换了再装还是不行,快要崩溃了.
      打电话给客户说,主板修不好,换主板.客户也答应了.换了主板,再装系统还是蓝屏,再回想一下全部过程,只剩下一个东西没有换了,只有CPU没换,死马当活马医,CPU是478针P4-2.4G的,换上CPU2.66过第二遍,终于不蓝屏.搞半天,原来是CPU的问题.
      以前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搞了一半天的时间,发个贴给大家共享一下,以免走我这样的弯路.
     总结:INTEL-CPU也会引起蓝屏,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说是CPU缓存坏了,所以能点亮.但不能进系统.

一般很少考虑CPU 而且CPU能引发各种问题 很多人因为CPU不爱出毛病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遇到过一个amd 462的CPU也是这样子。

网友:
INTEL的CPU还没遇到过.AMD的遇到过...

网友:
478的U我遇到过一次,跟楼主的情况差不多,总是蓝屏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好啊 我也试过

网友:
我也是只遇到内存造成蓝屏,还没遇到CPU蓝屏的啊!!谢谢了啊!!学习一下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哦 内存引起的蓝屏就经常碰到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内存造成蓝屏见过,还没遇到CPU蓝屏的。

网友:
以前AMD见过坏的,故障不过内存呀,花屏呀之类。INTEL的还是头次。

网友:
amd的cpu这种故障还见过几个,intel的很稀少的。楼主买彩票吧,肯定能中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 AMD462的CPU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经验真是难得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兄弟铭记在心,

网友:
AMD碰到过不过内存的 inte还真没见过 长见识了

网友:
AMD碰见不过内存是家常便饭了吧,问题是我碰到一块INTEL775的CPU坏了不过内存!那次去上门售后,机子是自己装出去的,考虑到AMD平台在热天问题多多,于是就装的是INTEL的平台。上门时只带了内存,电源,到了插上诊断卡,一阵跑马后卡在C1,第一反应不过内存,换上自己带的新的D3内存,上去代码一样,于是就开始清CMOS,扫灰...忙了一阵,问题照旧,只有判断主板坏了。由于没带主板,客户这里离店又比较远,不想跑第二趟,只有到离这最近的一个朋友那去拿板了(说是离得最近,可路途也不远)。天气炎热,等板子拿回来时已是汗流浃背,心想这下总没问题了吧,满怀信心的上上去,我擦,还是C1...由于换上去的内存,主板都是全新,只有怀疑CPU了,可我从来没遇到过INTELcpu坏了引起不过内存...唉,只有将主板一套全部那回到了店里,换上CPU,果然欢快跑马,杯具...做了这么久的无用功,第二天还得给客户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