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亮一下灭

楼主(2011-08-08):
接客户一联想lxh-gj17l3显示器接上显示器亮一下灭,但信号灯一直是蓝色,拆开后用测试灯管测试,灯管有一小节不亮,判断是高压的问题,但换掉两个高压包后还是老样子,心想是不是5706的事,测了一下值都差不多,于是全换掉,可还是不行......外接高压还是不行.....后上网查是通病,补焊了还是不行,头大了请高手指点,急呀..........................

网友:
把原来的灯管用外接的高压板测试一下,如果正常,就直接换高压板,不行,换灯管。
同时,注意高压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高压的问题很好试的,找2跟灯管,就OK的

网友:
把BA9741F的15角接地去保护后,开关只能控制一组灯管,另一组常亮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Q204 Q204 其中一只巳经击穿不受控了

网友:
但是不让15脚接地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问个有点那什么的问题,如果驱动板坏了接主机后显示灯是不是就不会变蓝,也就是说会检测不到信号进来啊。我摸了下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有点热...是不是驱动板的事啊.....我一新手也没人指点,自己想得头都大了..........好心人好好的指点下吧.....感激啊.............

网友:
我想起来了,控制高压的4411芯片第1,2,3角是通的,第4脚输出,第5,6,7,8角互通为12V,我曾修联想一显示器,当时测得1,2,3角是通的,5,6,7,8角互通为12V,4角输出为5V,而这个显示器的4411的第4角为12V,这点是不是有点不正常,还是因主板子而异?

网友(点评):
是不正常 无论亮度如何4脚都应低于12v的

网友:
难道是BA9741F坏掉了?明天去了再测测,问一下如果驱动板坏了接主机后显示灯是不是就不会变蓝?

网友:
“外接高压也不行”?还不换灯管等什么?莫非你外接高压没断开这个有问题高压的12V供电,那就是人的问题了。

网友:
4411这类的管子经常测了是好的但很多有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就ok

网友:
你不是说灯管有一节不亮吗。。这不是很明显的高压保护吗。换灯管吧。

网友:
5706  4411  高压线圈。。还有电感看下有没虚焊的。。再不行改通用高压吧。买那种短身子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解决了,只是结果太郁闷了让人,一个巧合才知道是12V的变压器坏了,不过高压也是有问题的,把两个高压包换后并加焊好了,这次长了个教训,以后要注意电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