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三极管掉 求型号

楼主(2011-08-08):
朋友搞到的一块铭瑄 MS-GT220特供版-TC512M 后面的一个三极管Q51被打掉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没法补上

网友:
应该是场管,焊一个上去试试,不一定要具体的型号。

网友:
从主板上差个就行了,不是三极管吗?找个就行呗

网友:
搞好了 换了个和旁边一样的哈哈 谢谢你们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