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怎么拉,招数用尽,就是死机!GA-8IML-T谁还有高招

楼主(2011-08-08):
一个技嘉的845G主板,就是装系统GHOSTXP考文件死机,有时设CMOS也死。这板子全板供电正常,时钟呀,复位全正常,就是一装系统就死机,晕死了,内存换了几个全都是好的,硬盘扫描两块也没问题,用的是集成显卡,CPU换了几块同样也不行,线子呀光驱呀,全换了,还了BIOS也刷了,北桥加了风扇,CPU座也加焊了,所有招用完仍然死机,那位高手说一下吧,确定是主板问题。但不么那里问题,还有电容也完好!

网友:
既然都换了,怎么不把电源也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这招楼主没想到。。。。问题还是在主板上,查en脚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这845板子能收多少钱 这么用力搞。。!~ 莫非要换南北桥?

网友:
CPU换了,电源也换了,准备砸了,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一下吧,技嘉的板一般都是南桥或BIOS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活生生的没搞好,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