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NC51E主板不进系统求助

楼主(2011-08-08):
接到2片 L-INC51E 主板 939针的 开机无显,检测到北桥虚焊,加焊后开机正常,出现另种毛病 进系统蓝屏  进DOS错误,进PE 错误   蓝屏, 怀疑北桥问题 一片 换上新北桥还是 蓝屏, 头大了,电压基本正常,就是不知道那里出错了,求助啊哥们们帮下忙拉

网友:
更换下硬盘和内存试试  我遇到一台  也是 这样 后来换了块硬板  很好!

网友:
换了其中一片。 这扳子又出新问题了  有时候进系统掉电I/O换了,CPU也不热 北桥 南桥上都上了一个小风扇  无语了 这扳子真够垃圾的  网上还卖 200多大洋

网友:
呵呵  可以考虑 换板子  有空时候 在慢慢折腾

网友:
掉电的被我换掉CPU管理芯片居然不掉了, 南北桥 都杀了,累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