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MAX1977始终没有3V5v电压

楼主(2011-08-08):
TB62506换了 41A1240换了 MAX1977 ON3 ON5 SHDN#低电平 3V5V电感没有短路  TB62506  38脚是19V 没有24v输出  LENOVO41A1240  76脚M_ON1没有电压输出 。那位高手能够给指点如何维修。

网友:
你怎么不说仔细,别人怎么告诉你啊

网友:
RE: X60 MAX1977始终没有3V5v电压已修好

修好了,是充电芯片8765没有检测到ACIN导致 EXTPWR高电平 东芝芯片没有工作 。R286 R278阻值过大 换掉  就修好了

网友:
1977的SHDN#低电平就是不对的,正常来讲的话,这个信号高电压才正常。,看看图再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