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半黑屏

楼主(2011-08-08):
今接修一台22寸美格,不接主机信号线,按电源钮,屏中间显示红色MAG,左边是亮的,但竖直还有一条黑带,右边却是全黑,但显示的MAG和随后出现的无信号提示是在屏中央的,就是说跨在屏的左右界线的,却是很完好的显示出来;接主机信号线后进入系统,右边黑屏的亮了,可是整屏有花屏的现象。拆机,查电源,发现几个电容鼓包,以为就是这个原因引起,全换,装机接电点亮,故障还是一样,用万用表测电源输出电压,5V和16V正常,拆下屏的信号线,把接口处进行清洁,接上后,故障还是一样,现在纠结了,不知道该咋处理了,请各位指示提点。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信号部分问题,驱动板或者程序,试下

网友:
你把这图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拍,没带数码相机过去,等会儿,我手绘一张,差不多的,意思意思

网友:
开机后,黑带消失,屏幕变为花屏,也不是很花,有点把花

网友:
说办法之前鄙视一下美格,软问题多得头痛。
主要问题,屏线接口问题,线两端接口加焊,把5V电源直接飞到屏上去,若有必要,屏电路也加焊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百分之90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百分之100是屏坏了。

网友:
换板试下   不行就是屏咯!!!

网友:
弄块板试下了。不行就屏坏了

网友:
有没有结果?我也有一台现象一样。急需结果。

网友:
这种竖条和横条多半是屏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直接换屏好了

网友:
什么问题呢,学习下

网友:
先加焊下。检查屏线。不行就换屏了。

网友:
今天结果已经出来了,弄了块通用板上去,故障依旧,更换了屏电路的那个大集成块,问题解决。谢谢各位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