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5200本多个接口不良

楼主(2011-08-08):
早期同方V5200本,先是花屏,后黑屏,加焊北桥显示解决。出现键盘、触摸板失效,重装系统、键盘驱动,键盘恢复。现在触摸板、读卡器、内置网卡失效,外置PCMCIA网卡时通时不通,RJ45、USB口正常。多个接口不良是不是南桥问题?请教大侠可能故障部位及维修思路????

网友:
系统、驱动都已试过,只剩硬件问题,求救从哪入手???

网友A:
还有,喇叭时常不规则像接触不良或静电干扰嘎啦嘎啦响。

网友(点评):
那是有电容滤波不良吧?是不是上BGA的时候软击穿了?

网友(点评):
做BGU也会击穿电容?我真的还不知道

网友:
用BGA台加焊的北桥,是不是要加焊南桥???

网友:
再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换南桥前先测一下 接口的信号阻值   确定了 在做

网友:
需要换南桥吗?

网友:
这机器毛病可真多,没办法,干南桥吧,换

网友:
先测哪个简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喇叭时常不规则像接触不良或静电干扰嘎啦嘎啦响。

"零点工作室  那是有电容滤波不良吧?是不是上BGA的时候软击穿了?"

全是贴片,如何查电容?

网友:
能否从周边电路检测,或用测试卡,以确认故障范围部位,确认是否必须加焊南桥???

网友:
做南桥是必须的

网友:
这种玩意加焊一下南桥看怎么样?不好的 话就直接让换板了,这种毛病多多不稳定的就算你今天收到钱过两天还得推给别人。弄得自己瞎忙乎一场,客户还认为你技术不行。。。

开门做生意就得实际

网友:
南桥 问题的可能大  90%以上 是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估计南桥挂了,导致总线上的设备部能用。

网友:
看下EC吧。  实在不行了就干南桥。

网友:
用xxxxxx*****R380C加焊南桥,结果出现最早现象:按开机钮屏不亮,电源灯亮、CPU风扇转4秒停止,按4秒电源钮电源灯灭。晕》》》》》》》

网友:
再一次加焊了南北桥,屏亮了、内外网卡通了、喇叭也没了嘎啦嘎啦声响,但是触摸板、读卡器仍然不能用,浏览器有显示“可移动硬盘”,双击后提示“请插入磁盘”或者“没有响应”。
何谓EC?

网友:
EC就是嵌入式控制器,就是单片机,说白了就是开机芯片,有人也叫IO.

网友:
一台机器这么会有这么多问题的?
可以先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重新焊啊

网友:
再一次加焊了南北桥,屏亮了、内外网卡通了、喇叭也没了嘎啦嘎啦声响,但是触摸板、读卡器仍然不能用,浏览器有显示“可移动硬盘”,双击后提示“请插入磁盘”或者“没有响应”。
谢谢各位,能说说下步测试办法吗??

网友:
看来只好凑合着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
把EC加焊下,不行换南桥,有很多问题加焊没用,必须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