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1-08-08):
今天拿到一电脑,开机CPU温度就70几度 ,检查风扇 硅胶都正常  换风扇一样效果,杀毒等等统统搞完  但仍不能降温,急救啊   要找么解决???????????????CPU是奔腾3.0

网友:
请用铜芯的cpu风扇,铝片的风扇散叶与散热片再大也无用。

网友:
也可能是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换了也没用的   我觉得不是风扇的问题

你没有自已实践过,就不要轻言不可以。
开机就到70度并不是很高的,说明主板应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是联想的吗?

网友C: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刷下bios试试

网友D:
机器装的是什么系统啊,加个铜片看看。。。要么就是散热片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刷下bios试试

恩 我觉得这个还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装的是什么系统啊,加个铜片看看。。。要么就是散热片老化了。。

不是,我换了所有的散热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自已实践过,就不要轻言不可以。
开机就到70度并不是很高的,说明主板应是没问题的。

我换了  刷BIOS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  刷BIOS可以解决吗?

如果你认为主板有问题,看下IO是否有温控引脚,检测下外围电路,不行就换IO了。

网友:
3.0的CPU是散热不好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