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14伏的电源板和12伏通用吗?

楼主(2011-08-08):
显示器14伏的电源板和12伏通用吗?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VG1930WM

网友:
可以用,我之前就用12V的代14V的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   我搞过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我用14V的代12V会不会出现问题啊 会不会减少寿命啊

网友:
没有问题的,我遇到很多,本来额定输出是12V,但又很多实际输出是14V或15V,大点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