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C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今天我接了一个LED的显示器,故障是屏亮一下就灭.我想LED的灯管坏也不会是这个现象吧,只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可是又苦于没有板子代替.请教同行,谁修过这种现象,.现在不没有LED通用的配件.那里有卖的.

网友:
led屏没有灯管 是led发光二极管阵列 是由dc/dc变换电路产生的可控电压来点亮的 检查一下相关组件 只要dc/dc主IC没有损坏 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LED没有灯管,你去新华民生问问

网友:
LED灯管 低功耗  不怎么会坏   要买板子  去淘宝看看   我的配件都是  早淘宝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