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都用什么样的免洗助焊剂?

楼主(2011-08-08):
修主板都用什么样的免洗助焊剂?

那种品牌效果好?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我用天那水洗的。

网友:
两位朋友答不对题呀!我问的是免洗的助焊剂,不是洗板水啊!

网友:
我用松香,用完一般都不洗

网友:
洗一下吧,不要这种都偷懒了

网友:
我用焊锡膏,完后酒精刷。

网友:
我用松香捣碎和医用酒精调和装瓶,往电路板上一滴电烙铁小微移烫效果好得很?经济设用

网友:
焊了基本不洗,节约成本洗板水太贵我这边还没的卖

网友:
晕,我发的是免清洗的透明助焊剂,怎么大家都看成洗板水了?

网友:
估计都会选择成本比较低的松香吧。我就是,然后再用牙刷沾酒精擦

网友:
这个一般没有特殊的要求,在电子城里逛逛,免洗助焊剂一般都有的卖的

网友:
用松香水就可以

网友:
我感觉免清洗助焊剂的润焊性、流动性比较差

网友A:
我们现在都是用焊BGA的焊膏,虽然很多时候要清洗,但效果是免清洗助焊剂没法比的。

网友:
我喜欢松香,就是有时候烟熏眼睛有点不爽

网友:
以前用做BGA的焊膏,现在用普通助焊膏一吹全吹跑了,觉得不好用,

网友:
用松香酒精液,效果会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都是用焊BGA的焊膏,虽然很多时候要清洗,但效果是免清洗助焊剂没法比的。

请问宇光版主您用的BGA焊膏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牌子是AMTECH,注意这类助焊剂不能用于高压,切记

网友:
来自: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危险,用的哈,谢谢
助焊剂都有导电性,强弱而已。如果用热风枪焊的话,残留的部分会汽化,工作于低电压,导电性可以忽略。手工焊,低电压工作也没什么问题,当工作电压高时,就不能忽略不计了。特别是液态的,我曾见过有人修开关电源时用了这类助焊剂,加电后PCB直接放电、碳化,留下一道黑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