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 某个金手指烧了修好了仍有疑问

楼主(2011-08-08):
ddr内存从正面看,左边个数多,右边个数少。
右边起第8个烧了,看过ddr内存电路图,发现他是一个连接到上面一个触点的,从触点测其到第7,第9两个脚,都是1100欧左右的。 可是我直接用烙铁将其用锡焊接到下面金手指,却不成功。
于是,金手指用502已经粘好了,就直接放入内存插槽,发现开机竟然可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还走了弯路:
由于金手指下面的pcb版刮的太深了,下面的铜底出来了。后502粘后,测其与第7,第9脚金手指之间电阻都变为500欧姆左右,一开机即烧掉刚粘上的第8脚。

网友:
这么大工程

网友:
刚学习肯定会小题大做的,

网友:
内存的供电与地线被烧了,就不要管了,照样用。

网友A:
内存的供电和地的引脚有很多,烧了照样用,不要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供电和地的引脚有很多,烧了照样用,不要补了。

不补有问题,内存检测不到,粘上金手指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