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报警谁遇到过

楼主(2011-08-08):
今天测试主板遇到一奇怪现象,开始开机报警,通常是内存与主板接触不良,插拔后不行,换内存不行,换主板不行,难道是电源问题?换了个电源试还是报警,真奇怪,不会试CPU问题吧,从同行接了个CPU试一切正常!INTER有时也会不给力的!不知道大家谁遇到过

网友:
这个倒没有遇到过

网友:
cpu有问题了  不跑完码  报警 貌似正常吧

网友A:
这样的几率是小的可怜 我觉得 !!!!   报警声是什么样的啊   是什么型号  什么牌子啊

网友:
正常啊  今天我装错型号了也会报警的

网友:
跑码 不完全 嘿嘿

网友:
喔遇到过能点亮,但现实一段红色的错误提示,最终换U搞定,问题是那U在别的机器上没问题,而且是478的U,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几率是小的可怜 我觉得 !!!!   报警声是什么样的啊   是什么型号  什么牌子啊

跟内存内存差不多,U是6500  主板是IPM45

网友B:
我遇到过420的U影响声卡有杂音的。害我测了N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420的U影响声卡有杂音的。害我测了N久。

还有这种事   太神奇了~~~··

网友:
可能是支持的不好吧,我的341放在p35上就是不亮,别人的就行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偶也遇到过,就在前些天。不过是AMD的主板,3000+的CPU。有红色FN提示,并且报警,而且能顺利进系统。

网友:
有这样的,我也遇见过一块,PD820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
真的好神奇哦 我今天搞了个没U供电的478的 最后是U在作怪 换了好几个才好 不明白怎么回事 因为那些都是好的 在别的板上都能用 同样2.4的 同样赛扬D也不行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