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打不了数字可以打字

楼主(2011-08-08):
QQ打不了数字可以打字,打数字是空格,在其他地方打就正常,重装无效

网友:
下载一个别的版本

网友:
是不是机器中毒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想你说的那种情况肯定不是键盘坏,我认为是qq系统坏了,你应该先杀毒,然后再下载别的版本的qq试试

网友:
好诡异的现象··没见过。系统重装过,QQ也肯定重装过,楼主是不是用的新的QQ的安装包呢》

网友:
先重起计算机后再登陆QQ,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把输入法重新安装一次或者换成其他输入法,还是没有效果就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中毒了,杀毒看看把,实在不行拿去重装。。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吧

网友(2012-05-29):
安全模式下全盘杀毒吧?

网友:
没设置好,要么重装

网友:
这种情况重装不能解决那么就是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软件冲突~可以重装系统看看,或者用完美卸载之类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残余软件删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12):
    是不是有设置?还是键盘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查毒看看、

网友:
应该是QQ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