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30开机能显却死在LOGO处,北桥发烫

楼主(2011-08-08):
宏基5530板号为:07249 2M  48.4Z701.02M,能触发,电流跳到1.35不动。。。开始我以为是没过显卡,我就把内存拆了,可是电流还是一样。。。。。。拆板,发现给北桥的供电电感发烫。。。一测量,原来对地。。呵呵。。。估计是北桥了。。。报价350.。。客人说修。。等客人一走。。。。动手。。。二说不说上手术台(二温)BGA,拆下北桥一量。。。嗯。。。如果没错,一拆就没短了。。。马上淘了一个。。装上。。开机触发。。。嗯,电流上去了。。。1.8----2.2    显了。。。但一摸北桥。。。靠。。。。手上马上来了几个小泡。。。NND,这么烫的。。。面画面却停留在LOGO处。。不动了。。。。难道是北桥没装好。。。。MD,上BGA拆下来量。。北桥没短啊。。。也没坏啊。。。不用说了,肯定是PCB板短了。。。我就测了北桥那两个电容短路跟北桥触点哪是通的。。再对着北桥触点量。。NND,真的是PCB短了。。。现在手上没有这款机的点位图。。。怎么知道是连接哪的元件器短了。。。。。。有谁 有这款机的点位图跟图纸啊。。。。小弟在这感激涕流。。。。。。。

网友:
PCB短了就用低压烧

网友A:
板号不对,PCB短路了还能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不对,PCB短路了还能亮啊?

是能亮啊。。。我也觉得奇怪板号不对。。就这些了。。我看了板下写的。。。不知道兄弟你有不

网友(点评):
板号应该是LA-(仁宝)或DAO(广达)这样开头的。

网友B:
宏基5530板号为:07249 2M  48.4Z701.02M   q 请问下朋友 板号在哪看

网友:
找到点位跟纸了。。。那两颗电容本来就是短的。。看来,烫发死机应该是桥空焊了。。。。我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宏基5530板号为:07249 2M  48.4Z701.02M   q 请问下朋友 板号在哪看

板号确实是这个。。我已经找到图纸跟点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号确实是这个。。我已经找到图纸跟点位了。。了。。

不是啊  我是问你怎么找啊   因为我不会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