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眨眼

楼主(2011-08-08):
长城M1931显示器 开机以后 一会黑屏 一会正常。换了高压板问题依旧。问下 下面继续查那?

网友:
这个故障是很笼统的,灯管变质了犯这种病,电源 驱动板坏了也犯这种病,所以要靠自己,建议先从电源查起。

网友:
估计有什么地方接触不好

网友:
电源换了 排除电源问题 下面查灯管。

网友:
指示灯也灭修驱动板,指示灯不灭换灯管

网友:
查一查驱动板

网友:
查一查驱动板,好像是长城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