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上5751网卡就轻微短路,0.07 急

楼主(2011-08-08):
IBM T43 上5751网卡就轻微短路,0.07,,,,,,,不上网卡就待机正常 ,,,不管是上不上网卡都可以开机,量了下,有个网卡旁边的右下角的电容是1.18V ,量了下,这个
标红色的电阻是0.38V ,,,,,,,,现在无思路了,不知查那里,,,,,开始是短路0.13 ,网卡拿了,还有U1拿了,待机就正常 了,触发也正常 ,
window

网友:
装上网卡机器能亮吗?如果能亮可以认到网卡吗?

网友:
检查一下外围,看看网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说的上不上网卡都可以亮机,那是什么问题喃?

网友:
能亮机,但进不了系统啊

网友:
这个笔记本搞死我了,搞了一天了,这个板进过水的样子,,第一个问题待机0。13,想到网卡热,就拿下,拿下来了,就待机偏底了一点,也有0。1,然后查到U1短路,还是有0。07短,后面查到1901 第二脚VDD15,偏低,把这里搞好了,待机正常,开机点断线,飞了根线,就可以开机,显示了,装上网卡,又有0。07,现在真的没有思路了
能显示,就是进不了系统,能进BIOS

网友:
不搞好,交不了差,修了一天了

网友:
修好了,,,,是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