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能跑全码,就是不显示请给分晰下原因

楼主(2011-08-08):
今天拿到一块HP主板测试后发现复位了也跑全码了,可就是显示器无显示,其中橙色3。3V处的电阻是9,而正常的同样的主板此处电阻是283。本想加个独立显卡呢,结果一看只能加PCI显卡,而我这还没有。于是从橙色这里跑电路,跑了一圈子自己晕了也没找到出问题的元件。据说是北桥内的集成显卡坏了,那么我要怎么去确认它呢?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压北桥通电看亮不亮。

网友A:
已经找到原因了,测VGA的1,2,3脚若它的阻值相同就说明北桥是好的,若不同那就是北桥坏了
,我这个主板就是北桥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找到原因了,测VGA的1,2,3脚若它的阻值相同就说明北桥是好的,若不同那就是北桥坏了
,我这个主板 ...

我是菜鸟,想问问你说的是不是对地阻值啊?

网友(点评):
问的是有点菜,我们一般说的阻值就是指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想问问你说的是不是对地阻值啊?

楼主好人啊,一点都不歧视我们小菜菜,再问下楼主,你的技术是从哪里学的啊?能不能指教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做桥把、

网友:
接口那里有7个阻值 要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