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的建议

楼主(2011-08-08):
看到许多朋友植株容易吹坏芯片,其实是没有掌握好风速和温度    下面我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传授给大家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
       首先一定要把钢网用洗板水洗干净     芯片上涂一层焊锡膏   要均匀    然后直接在钢网上吹,不要怕钢网吹变形  只要吹的温度均匀     然后调整风枪  有铅的温度在4多一点,无铅的5       风速一开始在4多一点    慢慢的对着芯片转  也不要太慢了     直到每个珠子大概都定到芯片上   颜色大概有点灰白吧   此时再把风速跳到7这样子      这时对着芯片转的快一点    直到每个珠子由灰白变亮   便大功告成    这样吹基本上不会吹坏芯片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但是我把钢网拿下来吹,就是危险一些

网友:
温度4是多少度?我用的是安泰信850的。我用的是刚开始340度.随之就360

网友:
真是我想问的,,能再问的仔细点么???1.温度400?不会爆桥么,,距离多远???还有更重要的是,珠子粘的很牢么???摘网是老是带下很多。。我老是300度。4档风。慢慢吹,感觉焊宝都没了珠子也没粘牢。一剋就掉了。。正常的一个一个补。把桥搞坏了。。
还有具体问题。。。。碰到几个NV6100的。。珠子太小,,没专用网。,。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也是每次拿下来时,老是掉珠

网友:
是啊  4   5  是多少度啊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的  有铅的温度在280左右    无铅的300左右

网友:
还有风枪的距离当然是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了       至于吹完拿钢网一定要让它冷一会 否则肯定要带珠子  可以用嘴吹一下    也不要太冷了   这样拿不下来

网友A:
我的经验!!  钢网是上次就洗好的     所以一拿就是干干的  很好植株    涂油   上岗网     有铅  我用380
    风速我3挡吧   重要的不再这   在怎么吹   先预热  在上方大概1CM出旋转预热  30秒      之后疯抢往下接近局部加热大概5秒   你就会看到珠子发亮了   发亮就赶快移动  这些一直移动完一整圈  就OK啦   非常的牢固 放心     但有时候会有几颗掉下来   这时不用涂油   直接上珠    用   0挡风速   先预热 后局部加热  就可以了 当然局部加热目的是加掉珠的地方    !!懂了吗   多练几遍就OK啦   无铅有点难值 我觉得容易爆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  钢网是上次就洗好的     所以一拿就是干干的  很好植株    涂油   上岗网     有铅  我用3 ...

温度那么高容易爆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度那么高容易爆桥的

爆桥的主要原因不是  温度高   而且  380  是标准温度!!!   受热不均匀才容易爆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爆桥的主要原因不是  温度高   而且  380  是标准温度!!!   受热不均匀才容易爆桥

温度这方面和你不同   不过我自己的温度到目前为止没爆过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这方面和你不同   不过我自己的温度到目前为止没爆过桥

那就不清楚了  我以前爆过  那是因为那时我是新手  现在我都用的 380   没爆过~~~  有铅的

网友:
早就这样干了 刚开始学的时候总是跑珠  后来慢慢的就魔道门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  钢网是上次就洗好的     所以一拿就是干干的  很好植株    涂油   上岗网     有铅  我用3 ...

谢谢指导啊。。还有就是6100之类的芯片也是这样么?你说的先预热,,后局部,,是不是先较远的地方吹,然后,再局部吹就不会爆桥了(局部时不用转圈)??。我好像也试过,当芯片全部吹过后,再吹局部,好像就没爆,但心里怕怕。。在局部吹是因为珠子没粘上,然后一个一个的吹,,感觉焊盘都没焊油了,还的加油,,然后用针捅捅,直到锡珠化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啊。。还有就是6100之类的芯片也是这样么?你说的先预热,,后局部,,是不是先较远的地方吹,然 ...

薄的芯片你小心点就行  那种最容易鼓包!!!我师傅都吹鼓包了    用的是无铅   后来没办法 改成有铅才不鼓包   无铅的太难吹了~~~~   我的方法我觉得所有芯片我都是这样用的!!!!先预热是远点   预热30S样子   预热久点没关系  预热时间不要太短就行,预热是达旋转吹·····后在局部就可以把那疯抢往下压点   接近距离~ 就开始局部  预热    可以小旋转的预热   也可以不旋转  随便你啦!!  局部预热   等到珠子发亮就慢慢的移动   也不要太慢   只要看到珠子发亮就可以移动了   就这个速度   如果t太久没发亮的话  最好还是先放下    重新预热在重新局部加热     局部太久不亮就别死在一个地方吹亮了    要不然会鼓包的~~正常情况是大概5  -8   秒样子应该   就发亮了      不亮自己找找原因  是疯抢还是什么  温度  风速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度这方面和你不同   不过我自己的温度到目前为止没爆过桥

你有看过  桥鼓包的原因吗???我看别人是这样说的     因为里面有水蒸气     然后吹的时候只要受热不均匀就会鼓包啦     最好的方法是  先拿去烤   烤个 10分钟左右  把水蒸气烤干   鼓包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看过  桥鼓包的原因吗???我看别人是这样说的     因为里面有水蒸气     然后吹的时候只要受热不均 ...

受热均匀肯定的   我之前也说过了    但温度高植株也只能是老手才可以用的    新手的话很容易鼓包    我给的温度是适合新手用的    比较容易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热均匀肯定的   我之前也说过了    但温度高植株也只能是老手才可以用的    新手的话很容易鼓包    我给 ...

哦   这样啊    那我们老师给学生推荐的   380    怎么都不一样  晕了

网友:
都是搞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