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型号 D222W 开久了从新拔插电源后马上接上后灯不亮无显示

楼主(2011-08-08):
联想液晶型号 D222W   不管你开多久都能正常使用   但是用久了你把电源线拔掉从新接上就无显灯也不亮  拆了测没有输出电压
有300V  等到冷却后上电又能正常使用    换了芯片 大电容 和50V22UF 还是一样
懂的说看看谢了

网友A:
估摸着是不是温度过高呀!

网友:
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B:
这个问题是 电源板

网友C:
换个场效应管试试,或是震荡芯片辅助供电电阻热了阻值变大,以至它电压电流不够启动

网友:
是用的LD7575PS吗,看下第一角上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场效应管试试,或是震荡芯片辅助供电电阻热了阻值变大,以至它电压电流不够启动

谢谢   我换了0.22的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摸着是不是温度过高呀!

应该是 最怕见到这样的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 电源板

是的不过不怎么懂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不过不怎么懂搞好

你这个机子搞好了没有啊,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的板麻烦!

网友E:
这个问题没见过。楼主搞好没啊。给个答案啊。。想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没见过。楼主搞好没啊。给个答案啊。。想学习一下啊。

还没搞的 正在修着没思路

网友F:
这也是经验啊!~象这种明显是温充引起的,就要对温度重点考虑了!~PWN的温度检测

网友:
换个开关管和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也是经验啊!~象这种明显是温充引起的,就要对温度重点考虑了!~PWN的温度检测

不懂修了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