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显示不全 求助

楼主(2011-08-08):
接到一台AOC 916SW 19寸的液晶显示器,故障是显示不全有一半是黑的如下图

但是待机的时候又正常,如下图

而且显示的时候好像缺一种颜色似的,按AUTO键的时候呢 颜色马上就正常了不过才过了2秒钟又变成缺一种颜色的状态了,不知是什么问题,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呢,是屏的问题吗??那个屏线我已经用橡皮擦才了几下也还是一样,由于这台机的驱动板是那种双软排线的那种如下图

所以不能用通用板来点屏,唉 郁闷 啊 请大师们给个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个分辨率和刷新率好象不对吧

网友:
分辨率我试过了,从800*600一直试都是一样的,刷新率倒是没试过,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
程序不对,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先写程序看看。再则就是查行信号!看起来是行中心偏移!

行中心偏移?这个怎么测的

网友B:
刷程序, 主程序或24C数据出问题

网友:
程序        不对

网友:
把24C那个存储器拆掉不装试下...
额,屏右下角好像漏液了

网友:
先点屏看看 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 主程序或24C数据出问题

我刷了一下主程序,(在淘宝花10元买的一个程序)刷了还是老样子,如果24C数据出问题了要怎么修复?赐教

网友(点评):
24直接可以找另一个芯片代换,代过好几次,专门弄这种自动调整有一阵能看到正常图像,还带有点花屏的一类故障

网友C:
你直接进工厂模式 恢复一下看可不可以。在工厂模式下AUTO一下。

网友: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我见过屏线没插好引起不满屏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进工厂模式 恢复一下看可不可以。在工厂模式下AUTO一下。

敢问师兄,AOC怎么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找个24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