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南北桥加焊的锡膏

楼主(2011-08-08):
加焊南北桥时,有什么样的锡膏比较好,希望大家推荐几款,型号和价位

网友:
似乎也差不多吧

网友:
以前用助焊剂,现在用焊油,感觉还是焊油好点,具体什么牌子的焊油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那 不一定的 有的油焊出来很干净的 有的焊出来黄黄的

网友:
焊膏的好坏影响还真大。。

网友:
最后也没有说是用哪种好呀,大家用过的都什么样的好呀

网友:
贵点的总是好点。

网友:
我用的是 基地的。。。

网友(点评):
我用的也是基地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最好的100多元一桶的那种

网友:
晕,我还用的是买BGA送的,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好的焊油能提高成功率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的,便宜,贵的

网友:
加焊,不取桥,焊油怎么能进去BAG桥里面呢,我一般用松香水。

网友:
我一直在用BGA-30。。还不错的东西

网友:
我用KINGBO,中文名金宝感觉还不错。淡黄色的。价位不知道,牌子是我指定的型号,货是老板订的。曾经用过一种焊膏啥牌忘了,反正里面有沙粒似的东西,涂抹时能感觉里面有杂质。

网友:
半天也没人说些具体的品牌和好差呀

网友:
日本进口的比较好

网友:
加焊 跟做BGA 要求是不一样的,楼上几位有些介绍的是做BGA的焊膏,至于什么牌子的好,楼主问的有问题! 各位用的都是自己习惯的 ,用的习惯成功率高了 自然就没什么好坏的分别,而且加焊的要求不一样,有些只要焊化了就行 ,有些要求既要化了又要干净,还要没有气味,这就麻烦了,我加焊就用15块一瓶的液体免清洗助焊剂,到处有卖的,效果还不错,不过我们加焊的活计 做的少,基本都是换或者重做

网友:
我一般用松香水。
这对付有铅还行

网友:
用焊油  重做打少点  再上红胶上去和没做的一样

网友:
我是用自制的松香加酒精那种,弄完以后黏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