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机器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08):
七月份毕业学员段福鹏
经过了一个月的学期 听了喜哥笔记本课程 今天来到基地四楼实习人生中修了的第一台笔记本
废话少说 说主题 待机正常不触发
啥牌子不知道
纬创资通的板子AMD780的独立显卡
板号是SJV50-Pu

机器打开 待机正常 电流0.01
先测量开机开关 电压正常 3.3v 我一般修不触发的机器我测量PWRBTN#信号看看有没有效的加给南桥
看看是南桥的问题导致不开机的还是EC
测量是3.3V的高电平 没有跳变 问题肯定在EC   BIOS这一边  测量EC的供电时钟都OK  BIOS的片选也正常说明EC读取BIOS的数据了
为什么不出PWRBTN#信号呢?回忆喜哥讲课的时候说过EC发出PWRBTN#信号的前提是 休眠开关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 电池电量低的信号 这些信号OK才能发出PWRBTN#信号
测EC  AC_IN# 信号是0.0几V  这个电压是正常 我在测量睡眠信号LID_CLOSE# 也是只要0.几V这个有效的时候应该是低电平呀!意思就是关上盖子的时候应该是低电平,
知道这个信号的有上拉电阻 测量电阻的一段有有3.3v的电压呀 。怀疑电阻开路断电测量 也正常 那肯定是后级拉低的
继续查吧
知道了这里应该是休眠控制开关吧,
我测量1脚3v正常  2脚是低电平  3脚接到
肯定是这个原件把这个信号拉低了 当时我用镊子短接 1  2脚触发开关 电流猛的就升上去了
问题原来是在这里哈!
  最后没有这个元器件了 找个10K的电阻 焊在1 2  脚上了  触发正常
     在此谢谢喜哥的传授,  嘿嘿累了一天了 睡觉了  祝福看帖子的人天天 开心。。。

网友(点评):
当时到基地来学就对了!在北京,那个什么盛的月了一个月啥也不会,老师几乎啥也没讲!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好,典型的休眠电路问题,值得收藏下了

网友:
我看这款机器不想杂牌的呀  主板给戴尔的很像

本人同感,杂牌机用图纸,唉:有图纸的杂牌机,是好的高档的杂牌机……

网友:
根据时序修很厉害

网友A:
对对 就是你说的这个牌子!

网友:
   第一块就这么有思路,

网友:
一个月的学习就有那么大的成绩,真的是很厉害。

网友:
第一次修就这么厉害,呵呵,比起老师傅都差不多了。

网友:
基地的学习就是牛啊,我也好向往啊!

网友:
强悍啊   。。。。。。。。 这就是按照时序修版么

网友:
到基地学还是很好的哦。 理论扎实思路很清楚。很棒啊。要保持哦,以后就是高手了。呵呵,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 就是你说的这个牌子!

出去可千万别说这个是杂牌机啊,否则呵 哈

网友:
看来,在所有的笔记本中,,机械开关式的休眠开关都很容易损坏!前提是南桥 没收到开关信号跳变之前的事!

网友:
此品牌已被宏基收购!!!

网友B:
楼主我弱弱的问一句,我理论比较差  这样的话 开机以后 想要休眠 ,休眠可以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弱弱的问一句,我理论比较差  这样的话 开机以后 想要休眠 ,休眠可以嘛?

关盖子 不能休眠了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盖子 不能休眠了呗

呵呵.厉害啊 看见修东西这么仔细  有什么常用的时序啊。。我现在好迷茫啊

网友:
兄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厉害啊 看见修东西这么仔细  有什么常用的时序啊。。我现在好迷茫啊

呵呵 想学好 就来找喜哥啊 !

网友:
故障本身是小问题,但分析得有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想学好 就来找喜哥啊 !
没有时间啊

网友:
用时序修这么NB啊!我这也有个板子也是待机正常,不触发

网友:
有整个电路图没 发出来 看下, 顺便问问 ,基地 笔记本实操的地方有多大

网友:
有人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理论好厉害哦!

网友:
看来真的是不错啊!有没有初级班我要去看看

网友:
杰微嘛。。。一个月就弄个牛。基地太TM牛啦

网友:
呵呵.厉害啊 看见修东西这么仔细 有什么常用的时序啊。。我现在好迷茫啊

网友:
我看这款机器不想杂牌的呀 主板给戴尔的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