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3680 怪问题

楼主(2011-08-08):
  客户送来一台3680 故障是不接硬盘进PE是正常的  接上硬盘过BIOS都进不了就死机动不了 换了几个硬盘也是一样  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这台机待机电流0.28不正常 拆机检查把声卡网卡拆了没有发现有短路路  后来发现待机除了3V 5V 怎么还有1.05V和1.8V 看来待机电流偏大可以是这个电压影响的  1.05和1.8这个电压是MAX8743供给的更换还是一样 请教下高手现在应该查那里呢 非常感激...

网友:
更换下EC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SUSD。或者是MANIND出来了。

网友:
烘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EC  南桥 BIOS 全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真不知道个那里了

网友:
是不是时序乱了。不应该出的电压出来了。。你查下8743开启信号这号哪个给的。

网友:
1.05V和1.8V 不应该在待机时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