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e175 高压线圈旁不明的电容

楼主(2011-08-08):
还是先上图片吧  说太多废话也没图片描述更清楚 希望前辈们帮下忙

高压线圈旁 这两个电容是金属膜电容吗? 上面的标识是 H224J D    100MPS3  是什么意思啊  参数是多少的啊 ?
前辈们指教下 还有找不到同样的 可以用什么代换吗?希望前辈们给予指导啊 ~
小弟在此谢谢了    现在的故障是 用10分钟后 指示灯一亮一灭 同样道理屏幕也是一亮一黑的一秒一秒的轮回循环
  其他的电解电容以前换过的 没问题 就是现在发现这两个裂开了上图可以看出。

网友:
应该是0.22UF 100V的电容。我今天修了一台长城17寸和你故障一样灯管一亮一黑的一秒一秒的轮回循环。12 V 5V电压正常 最后发现开关信号线电压跳变。查驱动板原件正常也没坏。我只好把开关信号线5V直接飞线到屏供电5V上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张师傅  我的估计是这个电容爆了   但很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怎么就成了不明电容啦 这个是高压自激振荡电路中不可缺少的谐振电容 作用与电视机行输出电路中的逆程电容十分相似 如果容量太小或开路 输出管c5706会很快被逆程高压击穿损坏 那怕是接触不良的虚焊 也极易击穿输出对管 用两只0.22u/250v质量好的来替换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成了不明电容啦 这个是高压自激振荡电路中不可缺少的谐振电容 作用与电视机行输出电路中的逆程电容十 ...

谢谢师傅 还是我技术不到家啊 以前没弄过电视机之类的 基础不是很好 谢谢你 我量过了 背面的四个C5706没击穿 但我图片上明显可以看出 两个都有裂纹了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因为他们俩 请问下师傅 如果是他们爆了 能引起我上面所说的 一亮一灭的故障吗?

网友:
一般什么电器 或者配件电路板上有0.22  vf 250V的电容啊  你指的是电解电容吗

二当家de -2 仔细看帖

网友A:
当然会出估障了 当其容量不稳定 如变小时 会引起输出端高压异常升高 灯管过压过流 引发相应保护电路启动  只有先排除了这一步估障 才能观察有无其它估障引发机器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出估障了 当其容量不稳定 如变小时 会引起输出端高压异常升高 灯管过压过流 引发相应保护电路启动  只 ...

我把它去掉量了下 两个都去掉了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对调两个引脚 量出的值都是1  两个电容都是这样的  请问正常吗 还有 一般什么电器 或者配件电路板上有0.22  vf 250V的电容啊  你指的是电解电容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11-8-9 11:15):
有时间希望您能指导下 回复下我啊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电容很多板上都有吧,你找个高压边是的相似的应该就没问题,不过你说用这么久能一亮一灭,可以先查下开关,当然发现裂了还是先换吧

网友B:
还有没有师傅们 指导指导啊

网友(点评):
这种电容不是电解电容 而是薄膜涤纶电容 常见的有0.22u/100v/160v/250v/400v等等 一般小型电子元件店都能买到 价格也不高 只是你基础知识较少 修理液晶恐怕有些难度 实在弄不了 交给专业维修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没有师傅们 指导指导啊

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没有师傅们 指导指导啊

哦 谢谢  知道了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上很少这种电容

网友C:
为使末级功率管能有充分的动态,自激式高压震荡三极管的基级偏置电阻取值极小,只是由于自激的引入,三极管的集射电流并不仅仅取决于偏置。就是说,这个电路是不能工作在直流状态的。电路一旦停振,功率三极管将饱和导通。由于线路的直流电阻很小,功率三极管会因过流产生热击穿。
通俗地说,这个是震荡电容,漏电会使震荡减弱或停振,烧毁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使末级功率管能有充分的动态,自激式高压震荡三极管的基级偏置电阻取值极小,只是由于自激的引入,三极管 ...

说的太精辟了 太专业了  真实大湿级别啊  谢谢您了啊   我现在已经修复了。下面我说下具体修复过程。还望指点。

网友:
今天显示器已经修复 谢谢提供帮助的前辈们 在这里学习了很多知识 特别是大湿级别的无私奉献 在此向你们鞠躬了。 我刚开始时按照步骤来的 第一就是看到表面有不正常的元器件直接先换掉  因为我看到那两个电容有些咧 所以想先换掉他们 经过楼上的朋友们的指点 可我还是找不到 可以替换的电容 于是参照张师傅说的 没电容算了吧 先还是量下在不正常时候的电压吧 结果一量 不正常的时候次级电压有跳变 12V 和5V都指示灯灭的时候电压低3V左右。于是 就检查 大电容换了 依旧  50V 22vf 换了 依旧  后来所有电容换了 还是不行 电源IC换了 依旧 就差点换光耦和431了 后来还是想 开关管 换吧应为我量过是好的 后来把K2996开关管用K2761代换 拷机一小时没问题  可去掉的那个2996怎么量都没问题啊  反正是修好了 多谢前辈们的指导

网友C:
自激绕组虚焊,本例电容虚焊或漏电是自激式高压输出级的通病。但通病遭遇负载能力较差的电源时,坏事有可能变成好事:当电源把全部能量倾注到功率管上仍不能使其热击穿时,由于自身的电压被拉低使机器重启。由于另外一路高压电路能正常工作,机器被点亮,不用等到灯管的平衡保护,有故障这一路一门心思要烧管继续向电源索要大电流。电源力不从心,只好重启... ...就是你们看到亮一秒灭一秒的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激绕组虚焊,本例电容虚焊或漏电是自激式高压输出级的通病。但通病遭遇负载能力较差的电源时,坏事有可能 ...

为什么 我拆掉的K2996 开关管 用万用表测试是正常的啊  换了个K2716竟然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