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测试卡跑010207循环跑码的必杀招。。

楼主(2011-08-08):
首先说一下测试卡跑010207循环跑码是不关bios的事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297-1-1.html。继续修之前发帖过的那个技嘉550.开机等3.4秒才跑码,跑到c1 c3 07然后重启,不断重启。。《不重启是另一故障》今天有时间了就再拿出来修修,,查io时钟脚,发现有点没焊好,就把io重焊了一次,上电 ok    绝技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就几个问题。。1如果你好运拆com芯片马上就好了。2要查io的两个时钟信号。。有了,换io。。没有就把这信号修出来。ok。。。一般拆了芯片不行就换io,基本都可以了

网友:
呵呵前人早就总结出来了。你自己摸索出来的不容易啊。
总结一句:IO周边

网友:
是啊,饼哥就总结出来了。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呢,,我没钱不能跟你学习,,所以有很多宝贵的东西都没有学到,,饼哥能发些质料我自己学习吗?

网友A:
哥有块板也是跑C1 07重复,拆了COM口蕊片,换IO也不行(IO的两个时钟也有了),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有块板也是跑C1 07重复,拆了COM口蕊片,换IO也不行(IO的两个时钟也有了),没思路了,

lpc bus
kb ms电路 COM LP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