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笔记本是如何分区的

楼主(2011-08-08):
现在的笔记本怎么在pq里看都是错误114?
有的用diskgen看都有预留的100M,还有的是2个主分区,究竟是怎么做的用哪个工具分的?一款acer的4740g本本,我用diskgen吧分区全删了重新分的这倒好,不认光盘了,安装盘也安装不了,硬盘改成ide也不行 .用ghost板的直接蓝屏,反正是弄不了,也弄不清别人是怎么分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分区的问题,现在好多笔记本硬件比较新,甚至连XP都装不了的也有,楼主试下XP安装版吧。GHOST版兼容问题更多

网友:
用diskgen分就可以,至于ghost板的蓝屏,做个WIN 7的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PartitionMagic(硬盘分区魔术师) 9.0简体中文版
在WINDOWS下安装和运行,很容易用,能在不破坏原有数据的情况下,对硬盘的分区重新划分空间。还有显示、隐藏分区的功能和转换文件格式功能!

网友:
换个WIN7的吧  应该能把你现在的问题解决

网友:
直接低格了隐藏分区可以吗 ?

网友:
我一般先试用ghost 1-1-3 也就是 local - disk - from image 设置第一个分区大小
然后进了系统再分出其他的分区
要是有的ghost系统需要在d盘建立文件夹写入信息
就需要在1-1-3ghost之后 用diskgen 把其他的分区分出来之后再回复系统

网友:
不能分区时我一般先用一键分4区分掉在用PQ ,或进入PE用PM分。

网友:
现在的本硬盘都大。一般用diskgenius这款软件分。HP的本有的需要重写一下主引导记录。命令是fdisk /mbr 注意有个空格

网友:
114 你的系统不是XP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使用7楼的方法。

网友:
不是吧!!我的分不了的话,就拆出来,拿到台式机去分,百分之一百OK,除非硬盘有问题,呵呵

网友:
支持七楼的。。最简单。。

网友:
直接进PE用工具分噻,多方便。有些本本有隐藏分区。楼主小心点儿。

网友:
用自动分区看看

网友:
对硬盘进行操作一定要小心点,接到客户的东西最好先问问清楚记录一下重要的文件有哪些在哪里保存,备份一下最好,以免钱还没赚到倒惹上麻烦。

网友:
用PQ就好了,比较好用

网友:
进PE用分区工具把原有分区全部删除,再重新按照自己的要求分就行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也是ACER刚买的本子,忘了是什么型号了,装XP系统。
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后,ghost完怎么也进不去,后来,在BIOS里发现有个关闭ACER自带还原功能的选项,关了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换成IDE模式。然后进PE进去分区。隐藏区一定要删除掉。。

网友(2011-10-17):
我也赶上过一个,英文不好看不太懂最后没做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