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寸宽屏故障灯管一亮一黑的一秒一秒的轮回循环

楼主(2011-08-08):
我今天修了一台长城17寸宽屏。故障灯管一亮一黑的一秒一秒的轮回循环。拆开机子是电源一体板。测量12V 5V电压正常 也稳定。 测量发现高压开关信号线电压跳变。我把高压开关信号线拔下来直接碰在5V电压上灯管亮度正常也很稳定。查驱动板原件正常也没坏。我只好把开关信号线5V直接飞线到屏供电5V上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张大师传授绝艺,获益匪浅。谢谢

网友:
这方法不错,有时没办法了,修得好都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找个开机亮,关机不亮的电压就行了

网友:
都不查下啊,开关没事?

网友:
比较经典的 方法   如果不把5V  接到高压开关信号。那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程序有问题或驱动板芯片有问题,,

网友A:
这样的话关机会一直白屏的,客户能满意吗?

网友:
真的学习了,我以前改的高压板都是开机先白屏,关机后一直白屏,只能叫客户记得关电。

网友:
接屏供电是可行的,不管是3.3还是5V都可以启动高压,而且关机后屏供电通常也是0V,背光也就关闭了

网友(点评):
我遇到 个屏 关机5V 开机0V 很头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液晶关机了屏供电也跟着关的、有场管控制的。

大多数情况是一接上220交流后就12V和5V出来,所以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情况是一接上220交流后就12V和5V出来,所以不实用!

这个没错啊,如果接上220V,5或者3.3不出来的话,那还怎么待机啊。但是5V到屏供电不是待机就到屏的。

网友:
开关信号线飞线接到驱动板的5V电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关机会一直白屏的,客户能满意吗?

谁说是白屏 和正常开关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为什么不直接接在驱动板上5V    而要接屏上。  这应该懂了吧?

这个要问楼主的啦,在我看来接屏上和接驱动板上输出结果是一样的。而我要告诉你的是,屏上5V供电是驱动板供给的,而驱动板对屏的5V供电是有控制的,不是任何时候都向屏上输出5V的。不信你可以多找几块驱动板看看LVDS的5V屏供电在驱动板上是不是连接一个场管,而我遇到的部分液晶开机白屏,就是这个东西坏引起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控制屏供电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歉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说是白屏 和正常开关机一样。

你把开关信号脚接在5V上,5V是一接上交流220就一直有,这样开关信号就一直是高电平,所以灯管就一直是亮,只有关了交流220才能关掉灯管,难道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开关信号脚接在5V上,5V是一接上交流220就一直有,这样开关信号就一直是高电平,所以灯管就一直是亮, ...

我看你液晶开机原理都没搞明白 屏供电5V是受开机和关机控制的和开关灯管是同步的 (就说驱动板输出了两个控制电压)。 灯管控制坏了 屏供电控制是好的 只是借他的5V电压来开关灯管。  电流是很小的不会影响屏供电。

网友:
高压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学习了  有时候找这个电压很难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条上的,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同样处理过,驱动板其他功能正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网友:
笔记本有时也可以那样做,但是就是开机时背光与图像不同步。

网友:
感觉驱动板。。

网友:
改过,但是我发现有一部分机器(少量的)还是不能实现背光和图像的完全同步。个人认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E:
张大师顺便问一下白屏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白屏是灯管工作了屏没有工作。

网友F:
版主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有个显示器改了电路  dell的显示器  型号忘记了    换了电源 但是那个驱动板只需要5v   地和开关信号     开关信号不知道从那个出来  后来全试玩了那些不知道的引脚  发现有个脚能用但是关了之后屏幕白屏  测量引脚发现  关了之后那个脚还是有3.3v的输出,后来我也是把此信号线飞到屏供电的5v上了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  现在是信号输入和断开的瞬间  会白屏。。。。。。这个问题咋解决啊     我发现接的那个屏供电的位置有个电容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电容充放电的原因    请不吝赐教  小弟感激

网友G:
由于没同步会出现开机先白一下屏的问题。

网友H:
张师傅,这个开启信号可不可以接到开关键上面的

网友(点评):
开关键是一直有电压的,如果接上去就会出现关机没断电白屏的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哦

网友:
飞线到屏供电替代开机信号控制背光灯。是权宜之计,在控制的时序上不对,对使用没有太大影响。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种特殊处理方法,是一种实用的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由于没同步会出现开机先白一下屏的问题。

大哥给点下载积分给我

网友:
     既然是开关信号没有,控制面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张大师顺便问一下白屏怎么回事?

白屏 如果屏供电没问题  一般都是屏问题  查屏升压电路有没有  23V 10V  -7V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张师傅,这个开启信号可不可以接到开关键上面的

不可以 开机键是触发键  不是常闭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有个显示器改了电路  dell的显示器  型号忘记了    换了电源 但是那个驱动板只 ...

你好好查查  有个高压控制是低电平有效。如果是PNP管子 你断开高压控制线肯定会有电压。这个电压是从PNP管倒回来的。这种高压控制电路就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学习,以后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不用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台梦想家的,宽屏,接上屏给楼主说的一样,一亮一黑, 把屏拿掉,接灯管,都是好的,是什么问题

换灯管处理好绝缘 你这种故障是灯管头高压打火了。

网友:
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了。这几天有点忙在给别人做监控,没时间上网。

网友:
我改高压板的时候,也是开机先白屏,但是关机正常.

网友:
版主的只是应急修理,故障应该还是在驱动方面!!!

网友F:
搞大工程了     我们老板这里接的活也不少  过几天我们县交警队的监控要装了 十来万的单子   老板太有才了     羡慕人家挣钱啊   可惜  老板老师不让我去   之让我负责门面上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大工程了     我们老板这里接的活也不少  过几天我们县交警队的监控要装了 十来万的单子   老板太有才了 ...

我就赚点小钱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