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换显卡后 装不了显卡驱动

楼主(2011-08-08):
各位同志,这两天我搞了个dv2000换了631的显卡后,进不了系统,安全模式进去后卸载了显卡驱动后可以进去,但重装显卡驱动后又进不去了。客户机装的是vista 系统。我用自己的硬盘装了win7 进系统后打了显卡驱动重新启动也进不去了。想装xp,但ghost完后,xplogo一闪立即蓝屏。u盘pe也是蓝屏,有没有遇到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吧  多装几个系统试试  其他驱动都不要装 就装显卡驱动看会不会

网友:
DV2000不是7200T显卡吗?什么时候变成631的了?

网友:
我怀疑过没做好,所以把原来的630显卡重植换了回去,问题依旧,后来在坛子上搜了下,有类似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26061,但我这个死活装不了显卡驱动。经常换显卡,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显卡,如果正常的话随便什么ghost系统里的驱动都不会有问题
看看换显卡的时候有没有掉件,显卡本身是否有问题 有没有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