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

楼主(2011-08-08):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F8S的机器。时显时不显的。显示时能正常进系统。明显 显卡问题。就直接把显卡重新做了一次,,显了,呵呵,可以收钱了,  结果意不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开机需要密码,进boss也需要密码,,看了一下BOSS的生产日期,找到了后门密码,把密码给破了,可是还是不能从硬盘启动。。。在官网去下了这款机器的BOSS,,几个版本的BOSS都依次刷。。哎~~~!还是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的分享一下经验,谢谢。。。。注:南桥我也换过了。。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哦,

网友:
新人路过。顶你。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了一下BOSS的生产日期,找到了后门密码,把密码给破了
请问楼主这个后门密码怎么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一搜就出来。

哦,谢谢,以前还没整过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后译码出来,就可以破解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A8E,不开机。修完后出来密码,用后门密码破解后挡LOGO,显示CHECKING NVROM....后来刷BIOS好了。

网友B:
找一个原bios刷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旁边的芯片或器件搞虚焊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遇到 只能帮顶了 希望后面有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原bios刷一下。

官网下的原BOSS程序

网友:
做显卡,我都很仔细看了一下,没有掉什么原件。我遇到这个问题二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