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启动步骤(修改版)

楼主(2011-08-08):
主板开机详细引导步骤如下:
01:首先给ATX电源加电,加电后,ATX电源开始输出待机工作电压(第9针脚+5VSB),接着南桥附近实时时钟(32.768KHZ)开始工作,向CMOS电路和开机电路发送32.768KHz的实时时钟信号。
个人理解:ATX电源在没有加上市电之前,CMOS电路在纽扣电池的作用下工作,分别向振荡器和CMOS存储体供电,加上市电后,市电代替了纽扣电池供电而已。但开机电路是由待机电压提供的。
02:按下电源开关启动电脑,按下电源开关的瞬间,电源开关向南桥芯片或I/O芯片发出开机触发信号,触发开机电路工作,此时ATX电源接头的14脚电平由高变低,ATX电源开始工作。
个人理解:电源开关按下的瞬间,先是电平由高到低,后来又由低到高。触发的前提:接收到由低到高的电平信号。
汇总:主板开机的工作条件:为开机电路提供供电,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具备这3个条件,开机电路就开始工作。其中供电由ATX电源的第9脚(待机电压)提供,时钟信号由南桥的实时时钟电路提供(32.768kmz),复位信号由电源开关,南桥内部的触发电路提供。
03:ATX电源开始工作后,电源接头的各个引脚向主板的各大系统和各个硬件输出相应的电压。
04:在所有供电输出无误的100ms—500ms后,ATX电源第8脚自动产生一个由低到高的电平信号(3V-5V的PG信号),此信号分别提供给CPU,北桥和南桥,其中进入南桥的PG信号作用在内部的复位模块上,另外PG信号经过南桥连接到系统时钟芯片的RST#端,作为RST#信号(复位信号)。
个人理解:南桥发给时钟芯片一个复位信号,也就是RST#信号,代表时钟芯片可以开始工作了。前提:时钟电路(14.318MHZ)的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具备。
05:在有了RST#信号(复位信号)后,时钟芯片开始工作,并向主板发送各种频率的时钟信号,有了时钟信号南桥内部的复位模块开始工作。在复位电路中,南桥中的系统复位控制模块是整个复位电路的核心。在南桥出来的复位信号分几路奔向各设备。
06:此时北桥和CPU等主板的硬件设备开始复位,在结束复位后,CPU开始工作,至此电脑的硬启动结束,进入软启动。------------------硬件启动结束。
07:在CPU开始工作后,首先需要进行自检,即开始读取POST自检程序,而自检程序存放在BIOS中,所以CPU通过前端总线的AD0—AD31地址线发送寻址信号寻找自检程序。在发送寻址信号前,CPU会检测DBSY#(总线忙信号引脚)是否为低电平,从而判断前端总线是否被占用,低电平为空闲,高电平为忙。
个人理解:当CPU开始工作时,指令寄存器的复位:0FFFF:0000,此地址就是BIOS在内存中的地址。这样,BIOS系统接管了控制权。
08:如果前端总线空闲,则通过前端总线向北桥发送31位/64位寻址信息,北桥收到寻址信息后,经过译码和电压转换后,再发送给南桥。
09:南桥收到后经过PCI总线译码后发给ISA(现已淘汰)总线,再有ISA总线控制器经过地址线译码,频率转换和电压转换后,发给BIOS芯片。
个人理解:ISA总线被LPC总线代替。LPC总线: LPC bus = Low Pin Count Bus
连接南桥Southbrige和super I/O的一根BUS。LPC由Intel 所提出,是为了取消ISA制定的一个新总线规格. LPC 既然是 Low pin count 表示其所用脚位很少. 而且是在 PCI 33MHz 上运作。
LPC 必备的脚位:
LAD[0..3] Address 和 Data 共享
LFRAME# 表示开始一个新的 cycle
LRESET# 重设讯号
LCLK Clock. 33MHz
10:BIOS接到寻址信息后,通过D0—D7输出自检程序,自检程序首先送到ISA总线缓冲区,再转换为16位数据,传给ISA总线控制器。
11:ISA总线控制器经过译码,转换后,再将数据发给PCI总线,PCI总线经过译码后,产生32位数据发给北桥芯片。
12:北桥收到数据转换为64位数据,再经过前端总线发给CPU,CPU接到数据后,开始安装程序开始自检硬件设备,自检完成后,启动计算机,整个启动过程完成。
13:OS接管控制权。

网友:
不错的文章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 有步骤 有感想 楼主蛮用心 向你学习

网友:
很精辟。能否来个诊断卡的诊断流程代码讲解?

网友:
故障诊断卡:

诊断卡也叫POST卡(Power On Self Test),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主板中BIOS内部自检程序的检测结果,通过代码一一显示出来,结合代码含义速查表就能很快地知道电脑故障所在。BIOS在每次开机时,对系统的电路、存储器、键盘、视频部分、硬盘、软驱等各个组件进行严格测试,并分析系统配置,对已配置的基本I/O设置进行初始化,一切正常后,再引导操作系统。
其显著特点是以是否出现光标为分界线,先对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关键性部件发生故障强制停机,显示器无光标,则屏幕无任何反应。然后,对非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如有故障电脑也继续运行,但同时显示器显示出错信息,当电脑出现故障,尤其是出现关键性故障,屏幕上无显示时,将本卡插入扩展槽内。根据卡上显示的代码,就可清楚地知道故障所在。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一开机就显示:FF或00的),(如果数字变动后到FF或00为正常)。C1、C3、C6、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05、ED、41:则直接刷BIOS。
常用的电脑开机后POST诊断卡的数码是这样显示的:1、首先是复位灯亮一下,表示复位正常,(如果复位灯长亮的话,就表示有些硬件没有准备好,这就要慢慢排查是哪个地方没有复位了,)同时数码卡会显示FF。(注意,有的主板没有插CPU的时候,数码管是没有任何显示的。)2、检测到复位正常后,数码会显示“FF”或者“00”,这是正在检测CPU。如果定在“FF”或者是“00”上,表示主板没有认到CPU,通过了CPU的话代码就会直接跳到“C1”。
3、显示C1后正常的话代码会不断的变化了,这些我们可以不看,只要数码在跳就表示内存检测已通过了。接着会看到数码会跳到“25”或者“26”。这就表示主板在检测显卡了。(如果检测不到显卡或者显卡坏的话,数码会定在“25“或者”26“上面不动了。)4、已检测到显卡正常后,那么数码会继续跳动,到最后会跳到“FF”。这表示电脑开机检测已全部通过。诊断卡的工作到此结束。

网友(2011-10-25):
感谢楼主liminglei-sd开机电路的讲解,和POST卡的使用,对于我们新手,缺的就是对这些的了解。非常感谢。

网友:
适合初学者。

网友:
最近也正在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
拜读,这么好的文章

网友(2012-03-27):
非常不错的东西!!!

网友:
讲得很详细 。

网友:
嘿嘿,先保存下来再说啦,重要的学习资料啊,哈哈

网友(2013-05-28):
很好,又学到了一些知识,对于学习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2016-07-05):
thanks for sharing good information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