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不出CPU供电那块短路

楼主(2011-08-08):
今天修快主板,一开机就保护,把cpu供电拔掉,就能开机,测量cpu供电对地阻值为0,开始查找短路故障,把电容  CPU供电芯片 mos管全拆掉   还是对地为0,  大侠们能告诉我怎么往下查找吗。

网友:
那就查北桥吧,

网友:
查一下总线供电

网友:
总线MOS管1.2供电。在查北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