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无待机没3V 5V

楼主(2011-08-08):
IBM T40 客户说是进了点水,拆主板一看不是很严重,没有任何地方有腐蚀的现象可郁闷的是都没待机。测得电Q34不导通这管子N沟道应该为高电平导通此时为低测管子是好的,估计是保护了,后来测得U61 57脚有输入16V 59脚没有3.3V 输出, 把59 脚断开 引脚上有正常电压……请高手 给点思路谢谢!
主板

网友:
断开后引脚有正常电压,说明后面哪被拉低了呗,细心找找吧。不待机还是很容易搞的

网友:
呀!给点思路吧!

网友:
可能是59脚后级有短路,用烧机大法烧一下。

网友:
线性电压输出,看图到哪哪些地方,为哪些地方供电,此处电流一般很小,只有100MA左右,超过的话,芯片内部的控制MOS管会发烫!查输出,哪个地方引起拉低电压,,,一般来说,这类电压,为芯片本身提供供电,基准或参考电压,或者信号的上拉电压,,,,!这种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一定不能开路,否则芯片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