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培训课程所讲解的 华硕A8E/S 不加电求解,关于susb_ec1#,

楼主(2011-08-08):
遇到基地课程上的板子,华硕A8S,求助啊。现象为接电源瞬间,几个指示灯闪一下,电流在0.2左右,然后掉电。待机3 5V均消失。经过查工作条件后,最后发现一个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正常,susb_ec1#,此脚为高电平,按电路图推理的话应该为低电平才能有待机啊

网友A:
楼住我修过跟你一样的故障是A8N的,现象为接电源瞬间,几个指示灯闪一下,电流在0.2左右,然后掉电。待机3 5V均消失。最后检查的结果是SUSB#_PWR和3。3V短路

网友:
你要看Q9200的第2脚的条件

网友:
susb_ec1#,为高 就会拉低FORCE_OFF#信号 也就是ENBL 51120使能信号  3V 5V就没有输出了
正常应该为低的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住我修过跟你一样的故障是A8N的,现象为接电源瞬间,几个指示灯闪一下,电流在0.2左右,然后掉电。待机3  ...

这提醒了我,我测了一下,SUSC#_PWR为高电平,对应SUSC_EC#也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提醒了我,我测了一下,SUSC#_PWR为高电平,对应SUSC_EC#也为高

SUSC#_PWR,SUSC_EC#应该是低电平.修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C:
请分清是待机电流不对还是自动开机后掉电,如果是后者,这个信号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分清是待机电流不对还是自动开机后掉电,如果是后者,这个信号很正常

说到点子上了,已经修好了。等有时间将案例编辑出来。最近太忙

网友:
什么问题啊,说说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修好了赶紧拿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希望兄弟你能把你的思路写下,让大家有个好的思路!

网友:
修好 ,跑喽!!

网友:
那个脚是对的低电有效,你仔细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