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也能引起显卡过热?

楼主(2011-08-08):
前两天淘宝弄了快台达电源 NPS-400AB  以前的电源因为功率太小.一开烤机软件就死机.换了这个后一切正常.但发现明显一点,就是,从开始开始.显卡温度是一直上升的.因为显卡供电接口是6P的.正好电源自带..还没烤机.只是开开系统查了下资料.已经77度....
后来换回那个4P转6P的线之后温度正常.待机温度不在提高..58度.
来回试了几次.确定是电源上带的6P供电问题.
显卡是8800GTS G92
电源上自带的GPU VCC 3.343
4P转6P     的GPU VCC 3.339

请问大大们.这电源只差了 0.004      就能有这么大差距吗..

手摸了下.风扇转的都一样...

网友:
没有遇到过,感觉不可能,因该是正常的呀,电源线差这点平时用的都感觉正常

网友:
....刚才又细看了下AIAD64   ...风扇转速...用电源上的900 (37%)    用4P转6P的 1300(37%).

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