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31T-M 点不亮???

楼主(2011-08-08):
主板型号:精英G31T-M

故障现象:点不亮

故障分析:一片精英G31T-M主板,原本是没有VGA头,焊了个VGA头,可谁知道焊好后偏色。为了省事飞了根PCB线。可以了用了不到二天,第二天下午就出现了D0  D1的代码,可谁知道从机箱内取出其主板后竟然出现了点不亮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表示没复位。首先检测全板供电:CPU供电:1.31V  桥供电 :1.24V  IT8718F 99 供电为5.18V  复位  37 供电为0V 显卡供电12V 3.3V   内存核心供电刚开始有1.81V通电数秒后只有0.31V,SPD 3.3V VTT 0.93V很明显的内存供电不正常。可是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刚通电的时候测得正常为1.81V  而数秒后就变成了0.31V了呢?并且还会自动断电,然后再次断接PWR没任何反应,动动ATX电源反而自动上电了。还有就是有时候测得复位为5.02V   0.93V   0V。很是不解,请高手帮忙啊。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8-9 22:09):
经过偶数天的奋斗与努力今天终于落幕了。分析如下:通过跑线路,发现内存供电是通过一个APM2055N的MOS管导通的,说白了也就是说由这个MOS管的12V 与1.5V下拉为1.8V给内存供电的。接着从1.5V往桥里跑线路,又发现它通过一个小贴片电阻,再连通一个贴片电感,再连一个贴片电容进入了南桥。奇怪的是刚通电的时候测得APM2055N这个MOS管D级为1.87V  S级为1.52V G级为11.98V,贴片电阻、电感、电容都为1.52V. 过了数秒后,测得D级为0.31V  S级也为0.31V  G级为11.98V。而贴片电阻、电感、电容均都为0.31V。难道是桥坏了,接着找到GS1085Lx,并测得其电压分别为5.01V  3.34V 2.04V 正常。难道真的是桥挂了,那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因为毕竟就换个VGA头,难道说这样也会倒置桥挂吗?吃过晚饭,把思路从头屡了下,又对VGA头焊盘处进行了连锡处理后,看到了PCB板漏出了铜线。心想肯定是VGA供电短路,引起桥内部供电短路才倒置的。想到这里马上对桥供电进行测试,通电测得其桥供电有5.04V 与3.3V电压。再次跑线路发现主板桥旁边的贴片CE进了桥内部并且与内部一个贴片CE相通。反复测了N遍,其桥内部贴片CE的供电电压都是:刚PWR时候为1.52V,数秒后为0.32V,并且确定其贴片CE为独立供电。所以宣布OVER。在此提醒刚入行的朋友吗?不要因小失大,认认真的去做工作才有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我最怕B0和D0了...

网友:
我有,现传给你。

网友:
X谢谢 楼主 分享 让大家以后有个借鉴 。。减少损失。。。经验。。。、。啊啊

网友(2011-09-14):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这样的主板,不上内存跑DO,上2G内存复位不正常,上1G金刚DDR2 800跑D0手动复位1次可正常跑数。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
这种对初学者来说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