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80,间歇性不显示!

楼主(2011-08-08):
这机器显卡是那种一大块插在主板上的,扯开机器,拔下插下就显示了,但有的时候又不显示,电流跑到1.03A。 诊断卡显示代码 939C , 我看了正常显示的代码, 939C过了后再跑两个代码就显示了。。
  不显示的时候,只要拔了电源,等一会再上电就可以显示了。。   加焊了 IO  EC  CPU核心供电, 1632 换过CPU核心供电大电容,  北桥大电容, 3 5 V 大电容。。 还是老样子。 就把显卡也加焊了一次!!  没思路了!

网友:
顾客说是打个雷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摸网卡也不烫!! 请兄弟们给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