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上电屏幕亮,没显示图像!!

楼主(2011-08-08):
联想G450 CPU风扇口进水,  清洁,烤干, 上电, 电流很好,一路跑到屏幕亮起, 就是不显示联想的LOGO。  屏幕一直都是亮起状态, 不是白屏!!   看图纸量屏接口引脚,   供电,开启都有。。 时钟没示波器,就打不到。。  求思路!!

网友(点评):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白屏,而又屏幕亮起,还是来一张图看看为好啊

网友:
很难讲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灌水帖请走开!!

网友:
电流跑成怎样了?

网友:
这机器是集成显卡, 所以,我把北桥直接加焊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换个屏试试没有呢?

网友:
亮是什么状况  发一个图片看看... 屏亮也有好多种呀!  一个是黑屏 一个是白屏。。。。

网友:
先测测屏,  然后打下 LVDS 接口的 二级值 ,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屏线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不行还是查查进水那一块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换屏了没,换了还不行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