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1-08-09):
请问路过的能手:
T41P的时钟芯片
UJ361159
950810PG
能不能用T42的时钟芯片
UA430835
950810PG
代换

网友:
950810PG是型号,两者一样,可以互换

网友:
0305 0429好像是生产日期吧,哪一年第几周

网友A:
这两个时钟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时钟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型号是一样的。

谢谢,兄弟的回复!我试着代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