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芯片的引脚图

楼主(2011-08-09):
io芯片的56脚

网友:
每个i/o的脚位都不一样的 单一的一个记也没有用

网友:
就是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保存好电路图和点位图   以备使用

网友:
在网上找此芯片的PDF

网友:
还是自己去网上下载吧,大把的又不用扣分,也不用花钱

网友:
网上大把的。 下个PDF就OK 了。 保存好电路图和点位图  以备用!

网友:
网上下     多的是

网友:
看是什么i/o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i/o的脚位都不一样的 单一的一个记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