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软故障何解

楼主(2011-08-09):
今天接了一台主机、机主说、不能开机了…我用检测卡检查检测卡上的4个灯亮但数字什么没有、心想Cpu没工作??我决定拨出电池放下电、哟,开始跑码了!(心里那个乐,就这么简单)跑到C1,这定是内存了,取下内存、橡皮檫檫了下全手指、装上、跑完了……!准备进系统、第一次进显示(非法关机画面)心想是正常的…!机主要求我再次重启、我答应了…重启后、还是显卡非法关机画画、我没敲(回车)让它自己进…然后我等啊等啊,十几分钟过去了…还是这样、我得到机主的允许…装了系统…可是故障依旧…闷了…问问何解……??

网友:
把内存和硬盘都监测一遍,这个问题硬盘出现坏道的情况下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个人觉得硬盘可能性最大!用MHDD扫描一下!

网友:
硬盘 有坏道了啊。。

先chkdsk /F一下

如果不行,再格式化该盘。。

还不行。。换吧

网友:
对啊,用mhdd扫描一下啊

网友:
怎么申请转正?

网友:
显卡非法关机?????????
是非法关机吧!!

网友:
大侠们我全式过了 没有用啊。。。。。

网友:
这种现象就硬盘好 内存

网友:
楼主说,楼上的办法试过了?这种现向,我的经验,与硬盘无关(如果硬盘有严重问题,重装系统不装不完),如果楼主换过内存的话,我给2点建议,一,电源不行,输出功率/电压不够,导致内存/硬盘工作不正常,二,主板问题,重点,南桥,IO,内存供电电路。分析的不好,请高手给出意见。

网友:
重新分区装系统吧  其他盘里有病毒也会这样呢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可以根据提示哪个盘,然后格式下试试

网友:
怀疑内存多一点。然后正确设置AC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