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三星R25掉电 ,

楼主(2011-08-09):
客户拿来,说用一会儿就掉看显卡温度挺高的!看3D肉X团全屏模式掉电。就换了个风扇 收了500大洋,悲剧开始,

拿回去打电话来,说还是一样,机器拿来,测,真的用几分钟就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
触发到0.5又掉回来,等一会儿,触发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有的时候在LOGO 掉电,有的时候在滚动条掉电
有的时候进入系统使用几分钟掉电,

不装CPU 掉电后触发 也是0.06 或o.5

各大电感对地都正常、电压也正常

网友:
换CPU供电的滤波电容看看,一般是四个,220,或330的,换了试试,如果故障还一样,估计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散热片没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下CPU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是不是CPU本身有问题呀,换个CPU试试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返了好几次,最后大师出手,电路问题,动的哪我也忘了,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太遗憾了帮不上忙

网友:
别问了,不定时掉电,修过一MOS管下板层线氧化的,一星期才出炉,
问题多多的, 相信只有喜哥等级别的才可能快速解决,
不信的话你发个:不定时掉电的挑战贴,看看大家有啥看法……

网友:
重点CPU供电上面

网友:
我说重点在CPU温度上,楼主不会是换风扇作了些多余的处理吧?

网友:
拆开拿风扇对着狂吹开机,进系统查看温度

网友(点评):
不是温度的问题,把温控先拆了还是一样,!裸板不上U 有时候也这样

网友A:
感觉是CPU供电的问题,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CPU供电的问题,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加焊过了,还是无果,,,

网友:
看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很头疼的问题。。应该不是温度,看看供电波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