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1-08-09):
昨天下午电闪雷鸣,雷很猛,我想肯定要打坏不少电脑,果然雨停了之后,陆陆续续的有人抱着机子过来,其中一个网卡被爆的不成样,换主板(G41)内存也给他换了 他原来是2代的(主板不会修,只会换 ,勉勉强强算个板卡级)装好后,用U盘进PE 格好C盘 用光盘装安装版win7,一切正常 ,由于他CPU比较老(单核的) 开机后有一个进程一直在60-80占着CPU ,我对客户说,换回XP吧 !你的U不给力。问题来了 U盘插上 重启  BIOS设定好从U盘启动 ,就一直重启 ,显示好盈通LOGO画面之后就重启 不停的循环 ,换了几个U盘都不行2G.4G.8G 的都不行  就是进不了PE  只好拿我的外接光驱用光盘给他搞了,用光盘就可以进pe !一样的PE !有哪位大哥碰到过这种情况,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 !我就纳闷了 怎么一开始可以进 就做好WIN7系统之后就进不了了!

网友:
G41的板子一般上不了单核吧,能上的也是问题多,除非像430这样的还勉强可以,

网友A:
U口就是能引起重启现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也遇到几次!个人建议在做系统的时候如果U盘不行的话,把所有没用的外接设备都拔掉,再用光驱做系统!

网友:
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口就是能引起重启现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也遇到几次!个人建议在做系统的时候如果U盘不行的话,把 ...

恩  后来就是用光驱做的  用光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