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主板串口不能通信维修

楼主(2011-08-09):
客户945G主板,雷击后串口无法通信,设备管理器中串口配置正常,更换主板串口驱动芯 75232使用78158更换(查PDF两都功能,引脚一致),通信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设有问题,或接口,再或者主板有断线,还不行就是IO或南桥喽

网友:
供电,电阻.I/O……

网友:
你那是啥主板   还有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