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 无法开机

楼主(2011-08-09):
一块不能上电的AMD板子 IO是W83627EHG 68针PS-IN有低-高-低跳变了但是67脚一直保持3.3V的高电平没有跳变 不能发出信号通知桥 那当然是不能开机了 求解IO的工作条件 已经换过IO 61脚有3VSB
信号

网友:
求解工作条件 谢了

网友:
直接换IO再说了,IO的供电出问题的机率应该不高,IO坏的机率高,如果要查IO的工作条件只有去查图纸。

网友:
IO换了还是一样?确定焊好没?61都有3.3SB了,问题还是在IO吧!打下阻值看下正常吗?

网友:
直接短接电源绿色PS-ON,强行开机。83627的72脚是否PS-ON,查电源绿色线和IO的72脚通道

网友:
AMD的板子桥坏的也多,南桥的晶振起振没有呀。

网友:
换的IO是好的吗?

网友:
谢谢大家 感觉应该桥坏了 桥被上家吹过

网友:
IO不能拉低,不一定是IO啊,桥可能出的比较多,AMD的板子好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被上家吹过的桥,就多打下周围的供电电容,电感的阻值。再量一下晶振的压差看看有没有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