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跑38 求救

楼主(2011-08-09):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就是加电无显示
以为是显卡问题  就直接换显卡  换显卡之后还是不行 再换显存  还是一样的
最后飞线连接诊断卡   一看原来是跑38
刷bios  换北桥 加焊内存槽 都是跑38   内存供电 3.3v  1.8v  0.9v  都正常

请各位大侠支招啊

网友A:
用假负载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和地址线。

网友B:
是一触发就跑38呢,还是跑了其他代码后停在38

网友:
你好,关于假负载测内存的数据地址线,
之前遇到几台机器,测试数据或地址线又开路的情况
但是重植北桥,更换北桥都没有解决,
后来那多个主板对比,发现有些板子的数据地址线有几个对地是无穷大,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现在都不敢用这个来判断了,请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是你的假负载有问题吧,我的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时候开机就跑38是南桥有问题,跑了几个字才跑38就有可能是内存和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触发就跑38呢,还是跑了其他代码后停在38

跑了很多代码之后才到 38

网友(点评):
你最好吧跑过的代码顺序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假负载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和地址线。

地址线  数据线 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C:
电流到多少啊?如果1A以上了,外接看看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到多少啊?如果1A以上了,外接看看亮不亮?

电流到 0.9几   外接没显示

网友:
那要看38   是什么位置上的

网友:
上起内存和不上内存电流 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