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进LOGO前白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09):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HPDV6000进LOGO前白屏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改过高压条的电压啊,一般那个开启信号改成出发就出来的3V电压的话就会出现显示前白屏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改高压板后会出现。

网友:
同意一楼,高压条的开启信号改错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也支持!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条看看!

网友:
同意一楼的,改过高压的会有这个毛病,你懂的

网友:
大家都懂,那我也懂了

网友:
高压开启比屏开启信号提前了 把高压板的开启脚 用屏供电接上  可以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