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有个ES65供电短路

楼主(2011-08-09):
我有个es65三星的数码相机  地和供电短路了 怎么解决 我查不到,请求帮助 或给提供图纸谢谢大家乐。

网友:
相机是怎么发生这种故障的?进水了吗?

网友:
接可调电源烧吧。。。这种算是最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2011-09-08):
楼上有理 电压电流慢慢加

网友:
3.7V供电芯片挂了--悲催!
ES系列大多如此---进水或USB烧多路!!!
只有更换那个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