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本本显示屏是否屏坏?请帮助分晰。。。

楼主(2011-08-09):
MIS本本显示屏是否屏坏?请帮助分晰。。。
仅有顶上有5CM是好的。。。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
这种情况如果是坏了的话,在屏的什么部分?

网友:
屏坏了吧!!!显卡和屏线不会这样子的哦~~~~

网友:
不一定哦!我遇到过显卡坏了!也会这样啊!不止一台了!最好就是换块屏测测吧!要不然回很亏的哦!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Y侧坏掉).上面那一截能够正常显示..这个你要拆掉看看..

网友:
肯定屏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显卡的问题机率很小,多半是屏坏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我觉得看看屏线  或者把屏上面的控制芯片加焊下看看

网友:
95%屏坏吧。遇到过 很多

网友:
也有此估障现象通过补焊屏主芯片修复的案例 不知道楼主这台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运气 其实用热风枪吹一下 也不费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是的,是屏坏了呀,换一个块吧,坏屏我修

网友:
屏坏了  可以外接看看

网友:
外接是好的,显卡是好的。本本屏有万用驱动版吗??

网友:
多半是屏坏 ,用万能驱动板点屏, 看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有啊有万用驱动板卖啊可以试试。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屏上有个芯片坏或者焊